定时器和中断有什么联系?

楼主(2013-03-16):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应该多去看看书,介绍中断的那一部分

网友B:
定时器是记录时间用的,定时到某种特定时刻可以触发中断

网友C:
两者没有直接关系。
中断有很多种。
定时器可以产生中断也可以不产生中断。
蔽障的话可以使用外部中断。

网友D:
定时器是用来定时和计数用的,中断是用来响应突发事件的,响应时间快,即就是一旦有输入马上就响应。

网友E:
中断有很多种,比如定时器中断,外部中断,串口中断等,他们之间是并行关系,但响应起来有优先级,所以说定时器是响应中断的一种。目的是告诉系统,你定的时间已经到了。定时器一般在处理时间和计数方面。定时器离不开中断,但中断不一定由定时器响应

网友F: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闹铃,定好时以后,到了时间就叫你。当然定时器还有很多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