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如何设计:输入0-5v输出10-5v

楼主(2013-03-16):
用一级运放实现。谢谢。

网友A:
先选择合适的运放   需要考虑的参数  包括放大倍数  频率响应   信号传输速率  静态偏置   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网友A:
详细点   运算放大器是整个模拟电路设计的基石,选择一个恰当的放大器对于达到系统设计指标至关重要。
1.运放供电电压大小和方式选择;
2.运放封装选择;
3.运放反馈方式,即是VFA (电压反馈运放)还是CFA(电流反馈运放);
4.运放带宽;
5.压摆率大小,这决定全功率信号带宽;
6.Offset电压和Offset电流选择;
7. Offset电压随温度的漂移大小,即ΔVoffset/ΔT大小;
8.运放输入阻抗选择;
9.运放输出驱动能力大小选择;
10.运放静态功耗,即ICC电流大小选择;
11.运放噪声选择;
12.运放驱动负载稳定时间。

网友B:
你的要求很奇怪,能不能先说下你是用在哪里的,什么场合下的?

如果是自己想着玩的,那就没必要动脑子帮你想了。

网友C:
不传业;一定的指标都没有…哥德巴赫呀!……

楼主:
就一简单的设计题。

网友D:
可以用开关电源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