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6, 为什么中断是进去了, 但是只中断了两次啊??

楼主(2013-03-16):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
        printf("定时器6中断!\n\r");
        MarkerNum++;
        if (MarkerNum >= 50)
        {
                MarkerNum = 0;
                MarkerColor = ~MarkerColor;
        }
        TIM_ClearFlag(TIM6, 1);
}

网友A:
中断标志位没有清除吗   应该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A:
只是凭经验判断  因为可以进中断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  个人认为是标志位没有清除  或者是触发方式选择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