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多个c文件共享变量???

楼主(2013-03-16):
用模块化编程很方便,但是c文件往往要共同使用几个变量,我知道要用到外部变量声明 extern 但是不太会用 网上也有这方面的资料 但是看的不是太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03e9e9d01014nfr.html
每个c文件不都是对应一个头文件的么(除了主函数)  要是在一个头文件里声明了外部变量 其他要调用此变量的c文件的头文件里要不要声明了呢 然后自己的c文件里再加上不用初始化的变量么? 不管我声不声明编译都显示 “引用外部变量错误” ~~好头大,请了解的朋友给解决下  !!!!谢谢啊啊啊啊~~~

网友A:
1 一个c并非只能包含一个h 而是根据情况完全可以包含很多个h
2 h里面已经声明的变量和外部变量 在包含这个h的所有c里都可直接引用
2 c需要的外部变量也可以在c中声明 但所有声明外部变量时都不得初始化

网友B:
把需要共享的全部在一个.h文件中用extern 声明,然后在所有的.c文件前include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一个c并非只能包含一个h 而是根据情况完全可以包含很多个h
2 h里面已经声明的变量和外部变量 在包含这个h ...

嗯 我的意思是写一个c就要写上一个对应的h文件 而h文件里当然也可以包含c文件需要的一些h文件 我想问的是在一个h里声明的变量  然后另一个c文件需要这些变量时 在他自己对应的头文件里要不要声明了?

楼主:
或者说  c51中编译说的  变量重复定义  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需要共享的全部在一个.h文件中用extern 声明,然后在所有的.c文件前include进去就可以了。 ...

那变量的定义怎么办? 全部都初始化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变量的定义怎么办? 全部都初始化么?

变量的原始定义还是跟原来一样,该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要不要初始化完全取决于程序的需要,extern 声明时的变量是不可以初始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量的原始定义还是跟原来一样,该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要不要初始化完全取决于程序的需要,extern 声明时 ...

你的意思就是单单添加一个h文件 把要共享的变量都放进去 在需要这些变量的c文件里添加该h文件 该初始化的初始化~~~ 确定这样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我的意思是写一个c就要写上一个对应的h文件 而h文件里当然也可以包含c文件需要的一些h文件 我想问的是 ...

如果另一个c没有包含已声明变量的h 当然需要先声明外部变量 至于在c或者在h里面声明 完全可以根据你的习惯来 不过记得声明外部变量时不能初始化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单单添加一个h文件 把要共享的变量都放进去 在需要这些变量的c文件里添加该h文件 该初始化的 ...

当然可以 事实上变量较多时大多都是这样做的 比如俺二楼截图第六行的“global.h”就是 有时需要临时用一下其他外部变量 所以在第十四和十五行就又声明了两个外部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事实上变量较多时大多都是这样做的 比如俺二楼截图第六行的“global.h”就是 有时需要临时用一 ...

好滴  我试试看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另一个c没有包含已声明变量的h 当然需要先声明外部变量 至于在c或者在h里面声明 完全可以根据你的习 ...

声明过后,要不要再在C里面定义呢?你那张图里好像只声明没定义哎。。

网友C:
学习模块化编程,受教了!
想问下“初始化”是什么意思?
还有:如果我a.c和b.c文件里面包含了<j.h>,且<j.h>里面声明变量x,执行到a.c的时候让x=1;当执行到b.c的时候x是=1吗?
如果我b.h里面不包含<j.h>,是不是要extern x?如果是的话,当执行到b.c的时候x=1吗?

网友A:
只需声明即可 比如在1.c声明一个全局变量写了“int i= 0;” 如果在2.c里面需要对i进行操作 你只需在2.c里面写"extern int i;"声明即可 你因为写了“extern int i = 0;”所以编译才会出现错误 这就是俺一再提醒你的声明外部变量时不得初始化赋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学习模块化编程,受教了!
想问下“初始化”是什么意思?
还有:如果我a.c和b.c文件里面包含了,且里面声明 ...

1 如果b.c已经包含了j.h 就不用再写"extern x" 也不用在b.h里面包含j.h 就可以用x这个变量了
2 在b.c没有对x进行操作前当然x还是等于1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单单添加一个h文件 把要共享的变量都放进去 在需要这些变量的c文件里添加该h文件 该初始化的 ...

可以的,如果你的程序不是大到一定程度,或者觉得没必要封装的非常极致的话,建议一个.h就好了,思路更清楚。所以是不是一定要一个.c配一个.h还是看程序需要或个人习惯吧。

网友E:
.h 函数和数据的原型,就是一个外表,.C文件 就是他的具体实现,我一般是这么干的,
.h 中 把要共享的变量申明出来  extern type var;
.c 中 就定义和 写函数的具体实现方法
要用的时候 直接#include "xx.h"
菜鸟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h 函数和数据的原型,就是一个外表,.C文件 就是他的具体实现,我一般是这么干的,
.h 中 把要共享的变量 ...

我就这样弄了啊  可说什么  “声明外部变量错误”  啊啊啊~

网友F:
好东西啊,学习了。模块化编程一直不太懂,这会学习了

网友G:
2楼描述的很清楚了,例子都出来了

网友H:
2楼说的很清楚,如果理解不了,说明前面基础有待提高,多多练习和实践

比如,main.c里面定义了变量int   var1=5;(定义时可以初始化,也可以不)
如果uart.c里面要用到var1,那么在uart.c里面声明exturn int  var1;(不能初始化)

可以看到,这东西根本与.h文件无关,如果你有很多.C文件用到var1,那你在每个.C文件写exturn int  var1;好了。

如果有很多个共享变量怎么办?那不是要写一大堆?所以才会有include ....h的出现,include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替换的意思。

网友I:
需要共享的变量全部声明在头文件中,然后全部定义在主函数上,然后,在各模块内将其包含上

网友J:
在调用的头文件中声明 extern char xx;便可以使用了 就这么简单
C里面最复杂要算结构体,当然如果你学过C++ 类和结构体 就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2楼说的很清楚,如果理解不了,说明前面基础有待提高,多多练习和实践

比如,main.c里面定义了变量int   v ...

谢谢 可以理解的

网友K:
c文件定义变量,对应的.h文件声明为extern,需要用这个变量的地方,直接包含.h文件即可,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考虑到程序的优化啥的,还要细细的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