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的极复杂短路问题...求香主啊..

楼主(2013-03-16):
请问香主STM32F103ZET6的VCC和GND在PCB上短路是怎么回事?更离谱的是我将芯片拆下来后测量PCB不短路,然后芯片的VCC和GND也不短路.找来转接板后才发现发现119脚是与VCC联通的,120脚是与GND联通的,与数据手册的描述不符,这个是怎么回事?在数据手册上写的是121VCC,120GND.是不是数据手册标错位了(这个不太可能,因为原子哥的板和PDF描述是一样的),或者有工程样板STM32流向市场(这个极为可能)啊...这个简直害死人了.

此外,记得香主说过,STM32的内部各组VCC和GND是联通的,引出多组是为了方便大电流通过,于是我在一组VCC和GND上加了3V电压,去测量STM32的其他各组管脚,确认了(至少我手里的)STM32的119脚是GND,120脚是VCC,与数据手册描述不符.香主这是怎么回事啊.8

楼主:
怎么办啊.....现在产品做不下去了.ST不至于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吧.另一片STM32也是一个样子的....

楼主:
现在另外一个怪现象又出现了...好像很多本来应该与VCC联通的管脚又不完全连通了,测他们的对地电压在0.8V左右.请问香主这是击穿了吗?

网友A:
可能是电路虚焊   注意片子管脚  看看是否有虚焊的地方   还有就是注意看看片子本身是否会因为电路设计不合理导致被击穿  呵呵

网友A:
仔细排查   耐心  慢慢查吧   呵呵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呵呵

网友B:
你好好检修下你的PCB板,画的是否正确,还有就是焊接是否良好。

网友C:
原理图里的MCU的封装错了吧,我遇到过一次和datasheet里面的不一样,所以网上随便下来的封装不一定都是对的,自己确认后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好检修下你的PCB板,画的是否正确,还有就是焊接是否良好。

我的PCB好像没有问题啊...
现在的状况是芯片也不短路,PCB也不短路,但是芯片焊在PCB上就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好检修下你的PCB板,画的是否正确,还有就是焊接是否良好。

现在的状况是,我的PCB是好的,芯片也是好的,但是一焊上去就短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焊接时的温度是否过高,太高也会损坏的。如果是手工焊,那焊接技术也得过硬才行。

网友D:
把您的封装图贴出来看看,具体型号也拍个照片弄上来,那么多大拿肯定可以看出问题的

网友:
估计是封装或者硬件电路有问题了,如果每块板子都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E:
香主似乎最近一直很忙

网友:
有可能的,可能是你买的是翻新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