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8L的ADC你们能及时处理采样数据的最高速率是?sps

楼主(2013-03-16):
我在用STM8L151K4,计划使用慢速的ADC,使用760ksps采样,DMA,每190次采样,产生一次DMA中断,然后累加,使用过采样产生一个数据,2次DMA数据合并,然后从串口输出,这样算下来串口输出的帧率在2000次/秒,但是实际测试始终只能达到750次/秒左右,后来仔细检查自己的代码,进行测试后发现,是累加ADC值的过程使用了大量时间,导致处理速度下降,但是MCU已经使用了16MHz最高频率了。

STM8L的内核处理速度跟不上外设数据生成速度?这个有点麻烦了...............

网友A:
换片子  换更高速的片子   只能这样做了   呵呵

楼主:
唉,一声叹息啊,广告宣传太诱人..................

楼主:
现在通过优化算法来进行累加计算,基本解决了问题,只是MCU已经没有多少剩余时间做其他事情了,先将就着用吧。
STM8L的ADC性能确实不错,只是内核速度慢了点,有点不匹配。

网友B:
1.换成STM32F0,性能高不少,价格还很高
2.进一步优化STM8L代码,但提高难度应该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