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
ni, ip
各位亲们,miniprog3驱动怎么按装啊,我插上之后miniprog3的灯不亮,怎么办啊?谢谢了啊

网友A(2013-03-19):
你装PSoC Creator之前是不是提示你要先装Programmer,你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PSoC Creator之前是不是提示你要先装Programmer,你装了吗

嗯装了,但是miniprog3的灯不亮,驱动没按上

网友A:
programmer下面是显示connected吗?

Miniprog3 User Guide_001-59350.pdf

网友A:
你看看那个附件,一步一步按照上面写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那个附件,一步一步按照上面写的试一下

我把系统重装了一下,好了,应该是系统的事情,谢谢了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