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 中 头文件STC5410AD.H 中定义的寄存器 重复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3-03-17):
    自己找了STC5410AD.H的头文件  加到了KEIL 安装文件的INC中   安装软件是选择了兼容WIN7,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重复定义的现象了。。。。如果在头文件前加            #ifndef __STC12C5410AD_H                                       #define __STC12C5410AD_H
。。。。。。。。。。。。。。。。。。。。。。。。。。。。。。。。。。。。
                                        #endif

出现图二情况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貌似图一说明都编译通过了呢,既然改了后过不了那就还原呗,另没看到代码全貌,偶不知究竟是哪里重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图一说明都编译通过了呢,既然改了后过不了那就还原呗,另没看到代码全貌,偶不知究竟是哪里重定义了… ...

呵呵  谢谢 回复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好 搞定就好 :handshake

网友B:
刚看到,楼主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到,楼主已经解决了?

是的  斑竹  呵呵

楼主:
都来几个人吧    我好结帖  给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来几个人吧    我好结帖  给分啊

还是算了吧 人多了以后 这点分不够分 ;P

楼主:
呵呵   说的好实在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算了吧 人多了以后 这点分不够分

呵呵   说的好实在额

网友C:
估计是这个出问题吧__STC12C5410AD_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