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让电脑只识别特定U盘的办法?

楼主(2013-03-17):
XP系统下,只识别特定的U盘和相机,对别的U盘及SD卡等不识别,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很有难度,因为识别U盘是由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决定的,所以你想达到你的目的就必须动驱动的手脚……

网友B:
这个得用到一定的技术,

网友C:
去Google一下“Filter Driver”。

网友D:
固定盘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