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16输出PWM波的问题

楼主(2013-03-17):
用16F716输出PWM波,用示波器检测总是一段有波形(参数跟我设置的都一样),一段没有波形了,刚开始怀疑是硬件问题,然后又重新搭了一个最小系统,烧程序在检测还是一样,看门狗没有开,不知道有不有人碰到类似问题啊
void main()
{

  TRISB=0x08;   //禁止RB3输出

    PR2=39;  //PWM周期4*(PR2+1)*Tosc*预分频

    CCP1CON=0x0c; //单输出,PWM模

    CCPR1L=10;  //占空比

    TMR2IF=0;    //清除Timer2中断标志位

    T2CKPS0=0;
    T2CKPS1=0;  //预分频0

    TMR2ON=1;  //开Timer2
    do{}
    while(TMR2IF==0);
    TRISB=0x00;    //把RB3改为输出
     for( ; ; )
     {}
}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碰到这个问题呢?招了很多人帮忙都没有解决,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这些基本问题还是自己仔细对着数据手册一个一个寄存器核实的好,别人不会浪费大把时间帮你去核对数据手册中的寄存器的。

楼主:
这一小段程序已经核实几天了,找别人看过也没能找到问题所在,那就换单片机算了

网友B:
有理由相信:下一类MCU, LZ仍有可能遇到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理由相信:下一类MCU, LZ仍有可能遇到类似问题。

这个我确实找不到问题:'(:'(,昨天没办法了找老师请教过,他纠正过一些,然后测试也是那样,他说可能是硬件问题,可能有干扰,然后又重新做了一个最小系统,但是测试还是这样,老师说把他以前做的一个板子拿过来给我试试,不过板子还没有拿到手。这个是我们老师布置的一个小课题,关于数字控制DC-DC的,没办法,第一次发帖,发的很冲动

网友C(2015-09-17):
引脚复用功能没看到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