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0-120V 200mA电源有可能实现无级调压吗?

楼主(2013-03-17):
各位大神,打算做个小电流的直流电源,200mA以内,输出0-150V左右;
有没啥好的办法实现无级调压?用个变阻器之类的。
因为考虑用boost电路,低压到不了0V,想着只能分段实现了。

也不知道商用直流电源是怎么实现的?谢谢!

网友A:
功率不大  可以考虑线性电源  容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大  可以考虑线性电源  容易一些

不太明白啊,怎么用线性电源实现无级调压?
搞个150V耐压的LDO?或者三端稳压管?100V压差,200mA就是20W呀

网友B:
可以做!…但费效比不高、自己玩玩可、…

网友C:
DC-DC 预稳压,lm317 调压,或者变压器抽头,继电器切换。

楼主:
只能说大家敢想敢干啊....
这需求都让用线性电源, 知道100V耐压对IC工艺意味着什么吗?

网友D:
不是很理解,楼主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啊?boost升压电路能升那么高的电压啊,那个三极管或者mos管还有那个电容得承受多大的电压值啊。

网友E:
感觉你这需求有点模糊。这么宽的调压,有点困难吧。

网友F:
买个200V左右的直流电源    PWM控制MOS斩波出来

网友G:
可以吧,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理解,楼主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啊?boost升压电路能升那么高的电压啊,那个三极管或者mos管还有那个电容 ...

输入打算是12V或者24V DC;
boost肯定是可以升到的,因为电流小电感、二极管选择都不是问题;

主要是光boost想着不能实现无级调压,分段实现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你这需求有点模糊。这么宽的调压,有点困难吧。

我想这么宽的调压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好多直流电源不是就可以吗?
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200V左右的直流电源    PWM控制MOS斩波出来

呵呵,帮忙推荐个便宜的200V DC输出的电源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打算是12V或者24V DC;
boost肯定是可以升到的,因为电流小电感、二极管选择都不是问题;

哦,我以前做过一个简单的BOOST,也不是很熟,输出电压不高24V电流2A。

网友H:
效率要求不高的话, 直接用反激, 输出端串几个二极管, 问题不大.
只不过普通的PWM就不要用了, 改用PWM+PFM驱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效率要求不高的话, 直接用反激, 输出端串几个二极管, 问题不大.
只不过普通的PWM就不要用了, 改用PWM+PFM驱 ...

我想这应该是比较合适的方法,不过有两个小问题;
1. 输出串几个二极管是为什么?
2. 我理解PWM/PFM的驱动,应该是检测电感中的电流来实现切换的;换句话说是控制器自动完成的, 能否帮忙推荐一颗具体的IC,我想通过应用文档了解下反馈环路和磁性元件怎么计算和选择?
谢谢了!

网友I:
我做过这样的方案

网友J:
上个单片机应该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