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操作 nandflash 读的速度?

楼主(2013-03-17):
请问一下论坛里的大侠们,stm32操作nandflash读的速度是多少?
我想把bmp文件转存到nandflash上,但是我不知道nandflash的速度是否跟的上?
lcd也是挂在fsmc上的,这样速度会被均分掉吗?

网友A:
你好,有驱动nandflash 的工程例子吗

网友B:
ST的工程例子里面就有NandFlash的工程例子,上文件系统的时候用它实现低层驱动就行了。

网友C:
在官网上找找看吧  应该是有的   主要还是参考官方的例程   自己再修改修改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哈哈

网友:
速度应该可以吧,写速度应该可以到1M byte/S以上,读速度就更高了,难点在flash的坏块管理和掉电保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