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定时器实现5ms和50ms的定时可以吗?

楼主(2013-03-17):
同一个定时器实现5ms和50ms的定时可以吗?

网友A:
可以啊,50ms不就相当于10个5ms吗

楼主:
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B:
假设定时器的溢出时间是5ms,用一个变量计数10次不就是50ms吗

网友C:
每次设置5ms标志的时候,再对一组寄存器加1操作,等这组寄存器计数到10了,0.1S就到了,设置50ms
标志

楼主:
这两个退出中断不在一个时间啊

网友D:
这个没关系

网友E:
在主程序中通过判断标志位即可,跟中断什么时候退出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F:
我也想知道

网友E:
定时中断里只是将时间的标志位置起,而主程序中判断这些标志位进行操作

网友G:
关键看你做什么。。。我觉得同时定时是不现实的。

网友H:
对,只用一个中断的话,你就将中断的时间定为需要的最小的那个计时时间,如5MS,这样每中断一次在定时中断中将5MS的标志置好,同时假设还有一个50MS的计时需要那就在定时中断程序中置好5MS定时标志后再利用2个寄存器,对这2个寄存器每次加1,再判断它是否等于10,如果等于10了,则置起50MS标志

没错,若要特别准确,则可以配合示波器调整一下~

网友I:
这个可能要试验的时候稍微改下就精确了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做无数个

网友B:
要求不高在定时器中设定标志位,要求严格时用OS;

楼主:
哦,明白了,先结贴了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J:
四楼正解!

网友K:
围观一下,不是问题的问题;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
如:同步异步问题,
如:精度问题,

网友L:
拿积分,下东西

网友M:
技巧问题罢了,认真分析

网友N:
当然可以啊

网友O:
可以,用定时器产生一个1MS的中断,然后在中断程序中计算中断断次数,就可实现。
大致框架是这样的:
先定义两个全局变量A,B
中断服务程序。。。。。
{ A++;B++
  if(A==5){ 5MS的时间到,可以在这里定义个标志,最后使A=0}
  if(B==50){ 50MS的时间到,可以在这里定义个标志,最后使B=0}

网友P:
完全可以

网友Q:
一般要求4楼方法即可。

网友R:
如果对时间不是特别严格,理论上可以做n个,用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