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数据问题

楼主(2013-03-17):
我在调试以太网,我用示波器挂在TD+ 上面发现,发送数据时候有波形出来。可能是因为我的示波器采样率太低了吧,400M/S采样率。发现出来的波形都成了类似正弦曲线波了。请问大家以太网调试的时候该怎么调试呢。我就是想实际看看硬件上面的数据波形。

楼主:
另外想知道以太网数据包适合用示波器看么。如果看的话是像资料介绍的那样么,比如封包格式。

楼主:
应该是示波器带宽太小了。

网友A:
网线是双绞线+变压器,所以就是正弦波,就算是方波楼主能直接认出数据来吗?
在另一头抓包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是双绞线+变压器,所以就是正弦波,就算是方波楼主能直接认出数据来吗?
在另一头抓包才是正道。 ...

我的是25M带宽示波器,带宽也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