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唐51单片机偶尔上电不工作问题求各位大侠帮助

楼主(2013-03-17):
最近有产品在上电或运行中出现单片机不工作,5V电源也稳定,纹波只有20mV,外部看门狗一直在发送RST复位信号,晶振频率也正常波形也良好,单片机就是不工作,需断电从上电或碰触管脚才能正常运行。使用的是新唐的W78E052D

网友A:
没碰到过。是否接触不好?

楼主:
不是接触不好

楼主:
在老化时,加220V的插头比较松,打火花时间长点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纯粹是单位片机工作不稳定吧

网友C:
华邦的芯片,有没有加入ISP代码,会不会是ISp引起的延时,再加上复位过快造成的现象;
最好弄个超简单的代码做测试,比如外接一直LED,程序中循环翻转该IO,看亮度可以知道是否运行,排除软件的问题;
硬件方面还是电源,晶体,复位为主,电源和晶体正常时,考虑人为引入复位,先断开看门狗,用开关和RC做简易复位试试,一步一步排除,还有就是51系列不要弄成外部程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