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D 数据传输上位机READFILE不到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03-17):
一个AVR和上位机的通讯实验,上位机VC2010
功能:上位机发送8位数据,HID设备返回相同数据
BUS HOUND 能检测出数据返回数据,可是READFILE()读不出数据,这是为什么?
找了两天的资料,说什么的都有呀,头快爆炸了

固件程序代码

char usbDescriptorHidReport[33] = { // USB report descriptor
0x06,0x00,0xFF, //USAGE_PAGE (Vendor Defined Page 1)
0x09,0x01, //USAGE (Vendor Usage 1)
0xA1,0x01,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19,0x01, //(Vendor Usage 1)
0x29,0x08, //(Vendor Usage 1)
0x85,0x01, //报告ID(1)
0x15,0x00, //LOGICAL_MINIMUM (0)
0x26,0xFF,0x00, //LOGICAL_MAXIMUM (255)
0x75,0x08, //REPORT_SIZE (8)
0x95,0x07, //REPORT_COUNT (7)
0x81,0x02, //INPUT (Data,Var,Abs)
0x19,0x01, //(Vendor Usage 1)
0x29,0x08, //(Vendor Usage 1)
0x85,0x02, //报告ID(2)上位机VC-WriteFile函数缓冲区0位必须设置此ID数
0x91,0x02, //OUTPUT (Data,Var,Abs)
0xC0 // END_COLLECTION // END_COLLECTION
};
static uchar rcbuf[8]={0};
static uchar rpbuf[8]={0};
void write()//AVRM16属低速设备,每次只能发8个字节
{
if(usbInterruptIsReady())
{
usbSetInterrupt(rcbuf, sizeof(rcbuf));
}
return;
}

uchar usbFunctionSetup(uchar data[8])
{
//LCDprintf(1,(void *)data);

/* 这里你可以根据data[8]里面的参数做一些判断,决定返回哪些数据 */
return USB_NO_MSG; //USB_NO_MSG=0xff
}
/*
上位机通过函数要求读数据(UsbRequestType.EndpointIn),
vusb Driver则自动会调用usbFunctionRead()函数来把数据
(rpbuf数组里的数据)返回给上位机,其中len参数就是的参
数bufferLen。
*/
uchar usbFunctionRead(uchar *data, uchar len) {
uchar i;
for(i=0;i<len;i++){
data[i]=rpbuf[i];
}
// LCDprintf(2,(void *)data);
return len;
}
/*
如果上位机通过函数要求向单片机写数据(UsbRequestType.EndpointOut),
vusb Driver自动会调用usbFunctionWrite()函数来接收上位机传来的数据,
并保存到rcbuf数组中。
*/
uchar usbFunctionWrite(uchar *data, uchar len) {
uchar i;
for(i=0;i<len;i++){
rcbuf[i]=data[i];
}
write();
// LCDprintf(3,(void *)rcbuf);
return len;
}

/* ------------------------------------------------------------------------- */
int main(void)
{
DDRC = 0xFF;
PORTC = 0xFF;
init_devices();
_delay_ms(50);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clear(); //清屏
clear_img();
DDRC = 0xff;
PORTC = 0xff;
LCDprintf(1,"USBhid通讯实验");
wdt_enable(WDTO_2S);
// odDebugInit();
usbInit();
sei();
// DBG1(0x00, 0, 0);
for(;;){ /* main event loop */
wdt_reset();
usbPoll();
}
return 0;
}

上位机VC代码
#define USB_VID 0x16c0
#define USB_PID 0x05e1
HANDLE OpenMyHIDDevice(int overlapped);
LPVOID lpMsgBuf;
/*用FormatMessage()得到由GetLastError()返回的出错编码所对应错误信息*/
#define error FormatMessage( FORMAT_MESSAGE_ALLOCATE_BUFFER|FORMAT_MESSAGE_FROM_SYSTEM|FORMAT_MESSAGE_IGNORE_INSERTS,NULL, GetLastError(), MAKELANGID(LANG_NEUTRAL, SUBLANG_DEFAULT),(LPTSTR) &lpMsgBuf,0, NULL )
/*---------------------------------------------*/
BYTE lpBuf[8];

bool write(HANDLE hComm)
{
OVERLAPPED osWrite = {0};
DWORD dwWritten;
BOOL fRes;
memset(lpBuf, 0, 8);//数组清零
lpBuf[0]=2;
lpBuf[1]=4;
// Create this writes OVERLAPPED structure hEvent.
osWrite.hEvent = CreateEvent(NULL, TRUE, FALSE, NULL);
if (osWrite.hEvent == NULL)
// Error creating overlapped event handle.
return false;

// Issue write.
if (!WriteFile(hComm, lpBuf, 8, &dwWritten, &osWrite))
{
if (Get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
// WriteFile failed, but it isn't delayed. Report error and abort.
fRes = false;
}
else
{
// Write is pending.

#define WRITE_TIMEOUT 500 //write timeout
DWORD dwRes = WaitForSingleObject(osWrite.hEvent, WRITE_TIMEOUT);
switch(dwRes)
{
// Read completed.
case WAIT_OBJECT_0:
if (!GetOverlappedResult(hComm, &osWrite, &dwWritten, TRUE))
fRes = FALSE;
else
// Write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fRes = true;
case WAIT_TIMEOUT:
// This is a good time to do some background work.
break;

default:
// Error in the WaitForSingleObject; abort.
// This indicates a problem with the OVERLAPPED structure's
// event handle.
break;
}
}
}
else
// WriteFile completed immediately.
fRes = true;

CloseHandle(osWrite.hEvent);
return fRes;
}

bool read(HANDLE hComm)
{
DWORD dwRead;
BOOL fWaitingOnRead = FALSE;
OVERLAPPED osReader = {0};
memset(lpBuf, 0, 8);//数组清零
// Create the overlapped event. Must be closed before exiting
// to avoid a handle leak.
osReader.hEvent = CreateEvent(NULL, TRUE, FALSE, NULL);

if (osReader.hEvent == NULL)
{
// Error creating overlapped event; abort.
return false;
}

if (!fWaitingOnRead)
{
// Issue read operation.
if (!ReadFile(hComm, lpBuf, 8, &dwRead, &osReader))
{
// error;//错误查询
if (Get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 read not delayed?
{
// Error in communications; report it.
}
else
{
fWaitingOnRead = TRUE;
}
}
else
{
// read completed immediately
// HandleASuccessfulRead(lpBuf, dwRead);
}
}

if (fWaitingOnRead)
{
#define READ_TIMEOUT 500 // milliseconds
DWORD dwRes = WaitForSingleObject(osReader.hEvent, READ_TIMEOUT);
switch(dwRes)
{
// Read completed.
case WAIT_OBJECT_0:
if (!GetOverlappedResult(hComm, &osReader, &dwRead, FALSE))
{
// Error in communications; report it.
}
else
{
// Read completed successfully.
//HandleASuccessfulRead(lpBuf, dwRead);
}
// Reset flag so that another opertion can be issued.
fWaitingOnRead = false;
break;

case WAIT_TIMEOUT:
// Operation isn't complete yet. fWaitingOnRead flag isn't
// changed since I'll loop back around, and I don't want
// to issue another read until the first one finishes.
//
// This is a good time to do some background work.
break;

default:
// Error in the WaitForSingleObject; abort.
// This indicates a problem with the OVERLAPPED structure's
// event handle.
break;
}
}
return true;
}
void HIDSampleFunc()
{
HANDLE hDev;

hDev = OpenMyHIDDevice(1); //打开设备,使用重叠(异步)方式;
printf("传递设备句柄:%x\n",hDev);
if (hDev == INVALID_HANDLE_VALUE)
return;
/*//不使用异步方式的时候的代码
// BYTE recvDataBuf[8];
// BYTE reportBuf[8];
// DWORD bytes;
memset(reportBuf, 0, 8);//数组清零
reportBuf[0] = 4; //输出报告的报告ID是4
reportBuf[1] = 1;
if (!WriteFile(hDev,// 设备句柄,即 CreateFile 的返回值
reportBuf,// 存有待发送数据的 buffer
8, // 待发送数据的长度
&bytes, // 实际收到的数据的字节数
0// 异步模式
)) //写入数据到设备
{

return;}
// Sleep(1500);
printf("开始接收");
ReadFile(hDev, recvDataBuf, 8, &bytes, NULL); //读取设备发给主机的数
printf("结束");
*/

for(int i=0;i<8;i++)
{
printf("开始写入\n");
write(hDev);
printf("开始接收\n");
read(hDev);//error;//错误查询
for(int i=0;i<8;i++){printf("%x ",lpBuf[i]);}printf("结束\n");}

}

HANDLE OpenMyHIDDevice(int overlapped)
{
HANDLE hidHandle;
GUID hidGuid;
HidD_GetHidGuid(&hidGuid);

HDEVINFO hDevInfo = SetupDiGetClassDevs(
&hidGuid,
NULL,
NULL,
(DIGCF_PRESENT | DIGCF_DEVICEINTERFACE));
if (hDevInfo == INVALID_HANDLE_VALUE)
{
return INVALID_HANDLE_VALUE;
}

SP_DEVICE_INTERFACE_DATA devInfoData;
devInfoData.cbSize = sizeof (SP_DEVICE_INTERFACE_DATA);
int deviceNo = 0;

SetLastError(NO_ERROR);

while (GetLastError() != ERROR_NO_MORE_ITEMS)
{
if (SetupDiEnumInterfaceDevice (hDevInfo,
0,
&hidGuid,
deviceNo,
&devInfoData))
{
ULONG requiredLength = 0;
SetupDiGetInterfaceDeviceDetail(hDevInfo,
&devInfoData,
NULL,
0,
&requiredLength,
NULL);

PSP_INTERFACE_DEVICE_DETAIL_DATA devDetail =
(SP_INTERFACE_DEVICE_DETAIL_DATA*) malloc (requiredLength);
devDetail->cbSize = sizeof(SP_INTERFACE_DEVICE_DETAIL_DATA);

if(!SetupDiGetInterfaceDeviceDetail(hDevInfo,
&devInfoData,
devDetail,
requiredLength,
NULL,
NULL))
{

free(devDetail);
SetupDiDestroyDeviceInfoList(hDevInfo);
return INVALID_HANDLE_VALUE;
}
/*----------------------该处为vid-pid-guid的比较后作出标志位------------*/
char vidpidguid[30];
sprintf(vidpidguid,"%s","\\\\?\\hid#vid_16c0&pid_05e1#");//“\\”为转移字符,要改成这样
int hidcheck=0;
for(int i=0 ;i<25;i++){
if(devDetail->DevicePath[i] == vidpidguid[i]){hidcheck++;}
printf("%c",devDetail->DevicePath[i]);
}
printf("======%d\n",hidcheck);
/*-------------------------------------------------------------------*/
if (overlapped)
{

if(hidcheck == 25)//vid-pid-guid的比较正确,则使用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访问
{
hidHandle = CreateFile(devDetail->DevicePath,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LPSECURITY_ATTRIBUTES)NULL,
OPEN_EXISTING,
FILE_FLAG_OVERLAPPED,
NULL);
printf("使用读写方式打开\n");
}
else
{//否则作为独占方式访问
hidHandle = CreateFile(devDetail->DevicePath,
0,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LPSECURITY_ATTRIBUTES)NULL,
OPEN_EXISTING,
FILE_FLAG_OVERLAPPED,
NULL);
printf("系统独占方式打开\n");
}

}
else
{
if(hidcheck == 25)//vid-pid-guid的比较正确,则使用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访问
{
hidHandle = CreateFile(devDetail->DevicePath, //访问路径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访问方式必须为零,由于鼠标键盘HID是系统独占,所以会出错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共享模式
(LPSECURITY_ATTRIBUTES)NULL,
OPEN_EXISTING, //文件不存在是返回失败
0, //若为FILE_FLAG_OVERLAPPED以重叠(异步)模式打开
NULL
);
printf("使用读写方式打开\n");
}
else
{//否则作为独占方式访问
hidHandle = CreateFile(devDetail->DevicePath, //访问路径
0, //访问方式必须为零,由于鼠标键盘HID是系统独占,所以会出错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共享模式
(LPSECURITY_ATTRIBUTES)NULL,
OPEN_EXISTING, //文件不存在是返回失败
0, //若为FILE_FLAG_OVERLAPPED以重叠(异步)模式打开
NULL
);
printf("系统独占方式打开\n");
}
}

free(devDetail);

if (hidHandle==INVALID_HANDLE_VALUE)
{
SetupDiDestroyDeviceInfoList(hDevInfo);
free(devDetail);
return INVALID_HANDLE_VALUE;
}
printf("打开成功\n");
_HIDD_ATTRIBUTES hidAttributes;
if(!HidD_GetAttributes(hidHandle, &hidAttributes))
{
CloseHandle(hidHandle);
SetupDiDestroyDeviceInfoList(hDevInfo);

return INVALID_HANDLE_VALUE;
}

if (USB_VID == hidAttributes.VendorID
&& USB_PID == hidAttributes.ProductID)
{
printf("找到设备!\n");
break;
}
else
{
CloseHandle(hidHandle);
++deviceNo;
}
}
}

SetupDiDestroyDeviceInfoList(hDevInfo);

return hidHandle;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HIDSampleFunc();

// MessageBox(NULL,(LPCTSTR)lpMsgBuf, _T("Error"), MB_OK | MB_ICONINFORMATION );
// Free the buffer.
// LocalFree( lpMsgBuf );
system("PAUSE");
return 0;
}

网友A:
楼主用的是AVRUSB吗

楼主:
对的,现在好像有点思路了,不过还没证实,先试好再说了

网友B:
请问楼主,进行通讯的那个10ms所指的事务包必须包含要向PC发送的数据,近来我也在做个有关,可是现在往PC发送的数据在断电时总会多一个数据出来,请问给指点下嘛!

网友C:
楼主是上位机程序是运用API来完成与HID的通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AVRUSB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进行通讯的那个10ms所指的事务包必须包含要向PC发送的数据,近来我也在做个有关,可是现在往PC发 ...

我是初学者,不是很清楚你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上位机程序是运用API来完成与HID的通信么?

对呀,writefile数据,用readfile读回显

现在怀疑是下位机参数配置不好,谁能给个AVRusb的代码看看?

网友D:
楼主你用非非异步的方式打开的设备,却用异步的模式来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用非非异步的方式打开的设备,却用异步的模式来读?

没有把,是异步方式打开的

CreateFile(devDetail->DevicePath,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LPSECURITY_ATTRIBUTES)NULL,
OPEN_EXISTING,
FILE_FLAG_OVERLAPPED,
NULL);

楼主:
自己解决了,原来writefile和readfile的缓冲去不能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