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EX6 上platform flash 读写

楼主(2013-03-17):
有没有用MB软核对v6上的flash进行过读写的?看了好几天了没什么头绪,求指导!

楼主:
没有人做过啊?跪求猴哥大神们帮忙啊,谢谢

网友A:
没做过,但是我记得有个列子。
道理上是通的,但是可能会比较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但是我记得有个列子。
道理上是通的,但是可能会比较烦

在哪里的例子呢?猴哥给俺参考下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里的例子呢?猴哥给俺参考下呗

我就是没有啊,有我就直接贴出来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没有啊,有我就直接贴出来爱

实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啊

你做过没啊哥们

网友C:
这个应该不复杂
FPGA上电加载完 BIT 文件后
就不会再操作FLASH 了

我以前用过SPI FLASH
在EDK里添加一个SPI接口
在SDK里可以对他进行所有操作

PLATFORM FLASH没用过,但道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复杂
FPGA上电加载完 BIT 文件后
就不会再操作FLASH 了

使用MICROBLAZE有个例子,我找不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复杂
FPGA上电加载完 BIT 文件后
就不会再操作FLASH 了

串行flash应该简单些。并行flash,我看手册有好几种读模式异步读,同步突发读等等分不清楚。还有flash的读写流程手册里也没写的很清楚。现在不清楚读写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MICROBLAZE有个例子,我找不着了

猴哥我现在把flash挂在MB控制器AXI总线上之后,怎么找到flash那些信号线,比如地址线,数据线,使能线等等的地址,我怎么对这些信号线操作呢?我现在只能看到flash芯片的一个总的地址0X48000000-0XFFFFFFFF,但是不知道信号线地址,所以不知道怎么做?
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求解答,谢谢

网友C:
SDK DEMO里 程序升级的那个里面 好像有 PLATFORM FLASH 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K DEMO里 程序升级的那个里面 好像有 PLATFORM FLASH 的操作

程序升级在哪呀?我没看过哦,哥们方便留个QQ么?和你请教下,谢谢了!我的QQ912512719

网友A:
引用 楼主:
猴哥我现在把flash挂在MB控制器AXI总线上之后,怎么找到flash那些信号线,比如地址线,数据线,使能线等 ...

模拟他的时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升级在哪呀?我没看过哦,哥们方便留个QQ么?和你请教下,谢谢了!我的QQ912512719 ...

我正在找那个例程,总是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他的时序。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现在flash的地址线A0~A22,数据线DQ0~DQ15,还有片选使能E,G等等这些信号线,我不知道它们和总线是怎么连接的。所以我在SDK里怎么对这些信号线操作呢,对谁进行操作呢?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现在flash的地址线A0~A22,数据线DQ0~DQ15,还有片选使能E,G等等这些信号线 ...

在SDK里就是直接对地址进行操作啊
直接用指针就OK啦
地址空间在 EDK 里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SDK里就是直接对地址进行操作啊
直接用指针就OK啦
地址空间在 EDK 里有显示 ...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EDK里面显示的地址只是这片flash的整个的地址0X48000000-0XFFFFFFFF;但是地址线A0-A22,数据线DQ0-DQ15还有那些使能线的地址是多少呢?我现在是不知道这些信号线的地址?这些信号线的地址在哪有介绍呢?谢谢

网友C:
如果接的是与 SRAM 一样的异步总线
片选,读写信号是不需要你自己去控制的
你只要在SDK里对特定地址进行读写操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接的是与 SRAM 一样的异步总线
片选,读写信号是不需要你自己去控制的
你只要在SDK里对特定地址进行读 ...

你这个特定地址具体是什么呢?在哪有介绍这些特定地址呢?我往哪些地址里写数据,写地址呢?哥们我想和你请教一下,方便QQ聊下么,我的912512719,谢谢你了!!

网友C:
兄弟,真的很少上QQ
sdk 里有一个叫 bootloader 的 demo
里面好像有 FLASH 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真的很少上QQ
sdk 里有一个叫 bootloader 的 demo
里面好像有 FLASH 操作

嗯,demo我看到有一些!但是现在我是搞不清楚在sdk里面对哪些信号操作?我不知道信号线的地址,所以无法对这些信号赋值啊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demo我看到有一些!但是现在我是搞不清楚在sdk里面对哪些信号操作?我不知道信号线的地址,所以无法 ...

这个只能你自己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你自己研究了。

嗯,我再看看,谢谢猴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再看看,谢谢猴哥

因为没有开放,我这没有资料

网友D:
猴哥,太实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