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run不起来怎么解决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17):
编译出错   查查看代码中有哪些错误  仔细排查一下

网友B:
感觉是编译器没有设好的原因,楼主仔细检查一下试试

网友C:
环境变量的问题吗?

网友D:
没有跟服务器程序关联上 或者是项目没有关联好

网友E:
估计要找一些Ant配置相关的问题了,应该不是DSP工程的问题

网友F(2014-02-25):
看看DSP/BIO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