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额定电压和esr

楼主(2013-03-17):
esr和耐压值有什么关系比如说同样容值不同额定电压

网友A:
ESR,是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三个单词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等效串联电阻”。 ESR的出现导致电容的行为背离了原始的定义。ESR是等效“串联”电阻,意味着,将两个电容串联,会增大这个数值,而并联则会减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