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烷传感器

楼主(2013-03-17):
我在网上找到甲烷传感器都是成品(直接显示),我正做基于dsp的CAN总线的矿井安全监控系统,我想请问一下,有那种连接DSP的甲烷传感器吗??

网友A:
我所知道的没有,信号要经过处理后再经过模数转换后到DSP。。。

楼主:
传感器本身就有信号处理功能吧,它输出 的是数字信号吧

网友B(2013-06-18):
甲烷传感器现在基本有3种类型:1、催化燃烧式。2、半导体式。3、电化学式。
这三种只是敏感元件,需要外围电路支撑,如果你想要变送器,现在大部分是4~20mA信号或者485信号的,要不就是canbus的。
你可以上网搜一搜“燃气报警器”,会有相关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