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流水灯单次循环程序怎么编写啊

楼主(2013-03-17):
51单片机c语言流水灯单次循环程序怎么编写啊

网友A:
弄个条件循环,设个变量设置循环次数,跳出就OK了

楼主: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uchar temp;
void main()
{
  P1=0xfe;
        P1=0xff;

        temp=0xfe;
  while (P1!=0x7f)
  {
                temp=_crol_(temp,1);
                delay(100);
                P1=temp;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500;y>0;y--);
}

这个程序为什么第一个灯不亮呢怎么改压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uchar temp;
void main()
{

        temp=0xfe;
  while (P1!=0x7f)
  {
                temp=_crol_(temp,1);
                delay(100);
                P1=temp;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500;y>0;y--);
}
是这个不是上面那个

楼主:
有人懂么

网友B:
是不是第一个灯跟第二个灯之间的延时太短了

网友C: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uchar temp;
void main()
{
temp=0xfe;
  while (P1!=0x7f)
  {
   P0=temp;
   delay(100);
   temp=_crol_(temp,1);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500;y>0;y--);
}
先让灯亮一会再作移位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啦,最后在放一个while(1)的死好啦

网友D:
这个我见过,我们大学时候考试就考这个,不过现在是真心想不起来了,但是知道流水灯是怎么回事!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