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用LM3S9B92做一个秒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3-17):
本鸟正在用LM3S9B92做一个秒表,我目的是让时间在LCD屏幕的一小块指定区域内刷新,其他的区域作为秒表的界面,是不需要实时更新的。问题就是我的其他界面是跟着时间一起刷新的,可能由于频率太快(0.1s刷新一次),导致我的界面根本就没有显示出来。求高手指导,另附少量代码。
//定时器0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r0IntHandler(void)
{
      if(g_bSign)
    {
        return;
    }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unsigned long ulNum = ++g_ulNum;
    char pcBuffer[9]="00:00:00";
    usprintf(pcBuffer,"%02d:%02d:%02d",
           (int)(ulNum/3600),
           (int)(ulNum%3600/60),
           (int)(ulNum%60));

    IntMasterDisable();
//这里写实时时间
    GrStringDraw(&g_sTimeContext, pcBuffer, -1, 0, 24, 1);
    IntMasterEnable();
}

主函数中我将存放动态时间的区域分开了(如下),可是还是没效果
GrContextClipRegionSet(&g_sContext, &sRect2);
g_sTimeContext = g_sContext;

如果我这样的方式行不通,请各位指导指导,换种方式也行,再次拜谢!

网友A:
楼主是刷频太慢了吧?LCD显示的全靠刷频的啊

网友B:
100ms是有点慢.  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刷频太慢了吧?LCD显示的全靠刷频的啊

失误,这里写错了,是1/60秒刷新一次。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32_BIT_PER);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SysCtlClockGet() / 60);我试过将装载值调大一点(将60变为1)。这样反而能刷新出其他的部分。所以我想是不是定时器中断中刷新字符串频率太快,还没等其他部分刷新出来它又刷新时间部分,导致其他部分没有出现。我本想将时间部分分割出来,这样就只刷新时间部分刷新(如原帖代码)。结果还是不行。请再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s是有点慢.  呵

失误,这里写错了,是1/60秒刷新一次。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32_BIT_PER);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SysCtlClockGet() / 60);请帮忙解决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