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这个图里两边电源是否应该隔离?

楼主(2013-03-17):
最近在调msp430的触摸按键时发现使用usb供电时按键正常工作,但是用驱动板上的电源供电却在某些情况下无法感应按键(具体就是风机转动的时候按键失灵)。
还发现把示波器探头的地与板子上的地相连时触摸按键又能正常工作。。
后来把示波器换了个插座,再把探头的地与板子的地相连,结果跳闸了:L
感觉是驱动板的电源没做好隔离,下面就是驱动板的电源部分,可以看到四桥整流出来的地与所有地相连(除了earth),
其中就包括dsp、msp共用的电压源5V(后面再线性稳压到3.3V)。
我在画板子的时候就觉得这边可能要隔离比较好,但是老师说以前做的项目的板子的地都是全部连一起的。。
请问这里的地全部连通是否不妥?是否应该隔离?

网友A:
T1原边和次边的地分开

网友B:
都用了变压器了,就应该做隔离。

不隔离的话,就会把外部的噪声引入,但是做好消噪处理的话,也并不一定就不能用了。

网友C:
变压器2边地先隔离开试试吧,
这个肯定要隔开的,
至于你老师,你要敢于推翻他的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了变压器了,就应该做隔离。

不隔离的话,就会把外部的噪声引入,但是做好消噪处理的话,也并不一定就 ...

因为后面所有地全连一块了,没法割线,要改只能重新画板,所以还是想先确定了问题原因再改。
现在的情况是电机不转的时候触摸按键正常工作,电机转动的时候按键失灵。
是不是电机转动时把噪声叠加到地上,导致触摸按键失灵?有没有方法可以减弱电机的噪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2边地先隔离开试试吧,
这个肯定要隔开的,
至于你老师,你要敢于推翻他的理论 ...

隔离的话整块板子要大改,能不能有补救的措施减小电机转动时叠加的噪声呢?

网友D:
是应该隔离,输出部分是共地的

网友C:
减弱电机的噪声?
这个是比较虚的概念,你先示波器看看电源波形再说吧,
也好想对策,简单的就是触摸按键IC 的电源地加磁珠或者OR 或者并联电容,也许有点效果.

网友C:
再者,你都有"电机噪声"这个概念了,设计原理图的时候就应该电机电源和单片机电源隔离

网友E:
本来就是隔离的方案,你非要做成不隔离的,还有就是这种多路输出你的主输出负载大小会影响到你其他两路的输出电压,检查下有没有关系。而且我感觉你的电源启动会有点困难,VCC电容太大了。还有布线,输出的地别影响到信号反馈环路的地,就算不隔离共地也要分开走,经过PC3再和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者,你都有"电机噪声"这个概念了,设计原理图的时候就应该电机电源和单片机电源隔离 ...

不是我设计的原理图,是前任留下的摊子。。
看来只能大改了

网友F:
请问,你这个仿真时用什么做的?

网友G:
这个图中使用了变压器  当然就是隔离的了  呵呵

网友H:
示波器探头的地线是和大地连在一起的,看看又没有构成回路,地线漏电电流过大,对有漏电保护的空开,会造成跳闸

网友I:
你这样做的话,地和市电是直接连着的,容易触电、跳闸什么的,既然用了光耦和变压器,就应该把变压器原边地和副边、光耦的地要分开了。

网友J:
应该做隔离,本来开关电源的干扰就大

网友K:
建议做隔离,要不调控制板都可能触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