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9V~20V输入±15V输出各300mA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3-03-17):
大家好,我想设计一种开关电源要求如下:
直流9V~20V输入,输出为±15V且+15V和-15V都要有300mA的带载能力。
我的思路是采用反激型拓扑,变压器使用2:5匝数比,且变压器输出端带中心抽头(目的是输出正负15V)。用UC3843进行反馈控制,通过光耦隔离反馈。
我的疑问是如何用光耦和TL431对±15V两路电压进行取样反馈给UC3843,如果是一路的话比较简单,但两路的话UC3843不是只能精准调节其中的一路,或者说对30V进行取样,但这样的话如果两路电压的负载不一样的话会不会使电压调节不准?

网友A:
你要想很准的话  后头加个线性稳压的环节。。。你的功率不大

网友B:
±15V双线并绕,非反馈绕组假负载加大一点,如果达不到你的要求,就按2L说的,其中一个加线性稳压

楼主:
谢谢两位,我现在只在其中一路取反馈,另一路直接整流滤波输出。不过在输出端加一个电感滤波会更好,但不知道怎么通过计算来选取最佳电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