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总线问题

楼主(2013-03-17):
查了资料,看资料上面都说了,通讯速率有  标准速率100Kbps,快速模式400Kbps,高速模式为3.4Mbps。

我的问题出来了:

1、是不是所有的IIC器件都是遵循这样的通讯速率设计的呢。意思就是说凡是IIC器件,通讯速率必定为这三种之中的其中一个。是不是啊。还是说可以有其他的速率啊。软件模拟的不算了,只说带有硬件IIC功能的器件。

2、我认为应该这样理解,这三个速度都是指一个范围的最大值,100Kbps也就是说最大支持这个速率,可以比这个小。400Kbps的最大支持400Kbps,可以比400小比如可以采用300Kbps。当然具体器件要用多大速率还得看器件的datasheet,比如ATMEL的24C02标明最大支持400Kbps,那么就意味着我可以采用300Kbps的速率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3、另外请列出常用的IIC器件。 最好标明下器件对应支持的通讯速率。,

4,另外我觉得这本书上的单位不对,应该改成b/s ,而不是B/s,是位而不是字节。

网友A:
一般只有前两种速率,第三种那是很稀罕的了,我没碰到过。

型号去TI/MAXIM/PHILIPS等网站看一下,主流的都在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有前两种速率,第三种那是很稀罕的了,我没碰到过。

型号去TI/MAXIM/PHILIPS等网站看一下,主流的都 ...

奥,那我想知道有没有其他速率了,比如200Kbps的有没有啊。

网友A:
这个不是很严格的,比如说单片机支持400K,实际上很难达到400K。关键看主设备的速率多大,从设备如果支持400K,那你基本可以随便写了,也没人真正去实测速度有多少。

话说不支持400k的从设备能找到吗?应该说没有,反正我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很严格的,比如说单片机支持400K,实际上很难达到400K。关键看主设备的速率多大,从设备如果支持40 ...

因为我在STM32自带的固件库里面看到例子程序读写EEPROM的时候好像设置的是300Kbps的速度

楼主:
请问这里的100Kbps和400Kbps是不是指最大值啊,也就是说100Kbps的器件,最大速度不能超过100Kbps,但可以比这个速率小。同理,400Kbps的器件允许采用300Kbps的速率通信,但不可以超过400Kbps.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里的100Kbps和400Kbps是不是指最大值啊,也就是说100Kbps的器件,最大速度不能超过100Kbps,但可以比 ...

正确。

网友C:
对于实际的速度没有很多的研究,个人觉得上面提到的速度只是参考,在实际应用中根据经验或者测试来决定取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