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归档压缩的问题

楼主(2013-03-17):
一个新手,刚刚学习了这方面知识。把一个目录归档 然后压缩 如果想查看不是应该先解压缩吗?为什么我直接用tar tf查看没有报错?不明白……2楼上图

楼主:
用 tar czvf 归档压缩 解压时不是应该用 tar xzvf 吗? 为什么我用 tar xvf 也能正常解压缩 不报错 是为什么呢?求指教一下……

网友A:
你应该是在arm下操作的(如果是电脑装的red hat会报错的),因为你的busybox中编译tar指令时选中支持gzip压缩,所以解压缩时,tar会自动去判断你的文件是否是gzip压缩的,加不加z参数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在arm下操作的(如果是电脑装的red hat会报错的),因为你的busybox中编译tar指令时选中支持gzip压 ...

是电脑上用的虚拟机 版本是red hat 5 为什么不报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电脑上用的虚拟机 版本是red hat 5 为什么不报错呢……

我试了一下,我装的red hat 5.2报错。

网友A:
不过你的可以用,原因应该也是我上面说的,tar指令自动识别了gzip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的可以用,原因应该也是我上面说的,tar指令自动识别了gzip的格式。 ...

是不是**作或者设置的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作或者设置的问题呢……

只和busybox的配置有关,我刚才试了一下,tar中有一项叫【let tar autodetect gz/bz2 compress tarballs 】,选则了之后就可以不加z参数,如果不选就一定要加z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和busybox的配置有关,我刚才试了一下,tar中有一项叫【let tar autodetect gz/bz2 compression packet ...

哦,是这样……那怎么修改 busybox关于tar的设置 比如改回默认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是这样……那怎么修改 busybox关于tar的设置 比如改回默认的状态……

我是在arm里面改的,如果你构建过文件系统的话应该会很清楚,直接使用make menuconfig

但是在red hat里怎么改我不知道。
另外:red hat里tar可能使用单独的安装包而不使用busybox的,这一点我也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arm里面改的,如果你构建过文件系统的话应该会很清楚,直接使用make menuconfig

但是在red hat里怎 ...

嗯,仍然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