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和电子学基础有什么区别= =

楼主(2013-03-17):
在下看到一个研究生招生科目考试= =顿时不理解了

网友A:
里面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电工学,据说也是这些内容!大同小异!

网友B:
1,电路分析主要学,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从最简单的KVL,KCL到一阶,二阶,相应,再到各种变换求解运放和复杂电路。
2,电子学的基础分了模电和数电,从基本器件的原理讲起,有部分重合的电路分析的原理。
3,电工学就不一样了,主要是偏强电的应用学了。

网友C:
字义上理解,电路分析强弱电都适用吧。电子么弱电居多吧

网友D:
到“21学堂”来看看,其内讲得很明白了

https://bbs.21ic.com/group-161-1.html

网友E:
侧重点不一样的

网友F:
哈!研究生测试板子时、电路都烧糊了…哈哈!………

网友G:
侧重点不同  一个侧重于分析  一个侧重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