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CR2032电池座的封装哪个是正

楼主(2013-03-18):
就是这种电池座,三个脚,哪个脚是正,哪个是负啊,今天跑了一趟电子市场,忘了买这个的样品了,哪位知道给说下,谢谢!

哎呀,你们。。。你们都不看黑板吗。
一、我手头没有这种电池座;
二、暂时也不方便去买。
如果有的话我自己量一下还用在这里我问啊。

网友A:
找个万用表量下就OK了,实际插座上中间的是正

网友B:
中间地 2端正极,
从2032电池的结构分析得出,

网友C:
应该是这样

楼主:
三个人两种说法,到底是哪个呢?还有没有人啊

网友D:
中间地  自己看下结构可以看出来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E:
用万用表或者拆出电池,看看里面的结构也可以呀

网友F:
没用过这样的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G:
中间为负极,另外两个脚为正极。

网友H(2014-05-05):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样

电池的引脚极性怎么标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