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补偿电路,大家都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3-03-18):
(无正文)

网友A(2014-11-07):
首先硬件上需要添加温度传感器,软件上进行温度点采集校正

网友B:
设计的时候就不应该让温度成为显著影响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的时候就不应该让温度成为显著影响因素,

很多时候传感器本身就难免不随温度变化,这不仅仅是工艺的问题,很多都是材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