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与单片机

楼主(2013-03-18):
湿度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为0-2v(电压型),怎样处理它与单片机的连接实现传感器输出电压低于某个值时给单片机一个输入信号,高于某个值时给单片机一个输入信号,在那两个值之间时单片机检测不到信号。

网友A:
比较器?

楼主(点评):
比较器能行吗?

网友B:
找个带A/D的mcu嘛

楼主(点评):
A/D转换器肯定是需要的

网友C:
2个比较器给单片机 调适好电压
或者用自带的AD来采样

网友B:
既然有A/D,不就简单了嘛=。=
调整好你需要的电压下限和上限,看A/D采样是多少,设置这两个值,然后写程序就OK啦

楼主(点评):
这也需要比较电路是吧

网友D:
可能是LZ的MCU没有带ADC吧,弄个双路比较器或者双路运放做比较器即可,如果对功耗有要求,就选择超低功耗的比较器或者超低功耗的运放

网友E:
没有AD,还得搞两路比较器,接两路输入,代价好大:lol

网友F:
AD单片机 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