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讲解,关于精密运放的

楼主:
如图,INA114是一个仪表放大器,在第1,8脚接一个电阻是改变运放的放大陪数.但是,接一个定位器,把定位器的滑动点接至电源,就不明白了?等待大神讲解...

网友A(2013-03-20):
为了通过调节滑动变阻器,使得运放A1和A2的反相端电位相等,以减小零点误差~

网友B(点评):
感激不尽,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接近理论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