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基础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18):
想问下,书本上都说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型器件,但是大部分小信号模型都是用Ic=Is(exp(Vbe/VT)-1),从公式看来是Vbe的电压去控制集电极电流?到底是电压控制电流还是电流控制?

网友A:
与书相比,肯定是坏小子错了。接下来在考虑:哪儿错了

网友B:
我眼拙 这个是二极管的吧 你说流控 压控应该是说三极管吧  三极管小信号等效就是看成一个流控电流源啊Ic=βI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眼拙 这个是二极管的吧 你说流控 压控应该是说三极管吧  三极管小信号等效就是看成一个流控电流源啊Ic=β ...

从跨导的角度开看,Ic=Vbe×Gm,所以这就是我困惑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书相比,肯定是坏小子错了。接下来在考虑:哪儿错了

确实不知,所以才上坛里来问问,请给个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不知,所以才上坛里来问问,请给个思路。

要从物理模型理解,不要从各种各样等效电路去看,那我还说是功率控制型呢

网友C:
这是大信号,不是小信号

本质是VCCS。但后者简单,故常用。

你还别说,教授关于小信号的乌龙论,确实迷惑人,很多人不认可,但却无法针锋相对的辩驳。

做个类比,他提出了这么个判断:牛群是牛顿家亲戚。
听众第一反应是去查牛顿家族谱,生于哪,几个子嗣,后代干啥的。
而不是先看牛群是谁。
废了好大的劲,啥线索没查到。
后来知道:牛顿和牛群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跨导的角度开看,Ic=Vbe×Gm,所以这就是我困惑的地方

Vbe影响基极电流Ib,三极管的电流分配按照β来的。所以Ib变化影响Ic,虽然我没看书很久了但是好像是这个样子,难道是讨论特殊情况下的东西? 你说的那个公式是Ic是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流 跟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是一回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大信号,不是小信号

本质是VCCS。但后者简单,故常用。

去“小信号”处讨论: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大信号,不是小信号

本质是VCCS。但后者简单,故常用。

kun哥,您终于来了,本质上发射极到基极的载流子的量也是由Vbe来控制的。所以我就一直对书上的论断弄不明白了。

pjy
发射结的宽度决定了扩散到基区的多子的数量或者浓度,VBC控制集电结【耗尽层】的宽度,越宽,则促进基区的少子漂移到集电区。
pjy
发射区的多子扩散到薄薄的基区,身份转变为少子,然后又漂移到集电区,身份恢复为多子。VBE控制着发射结【耗尽层】的宽度。

网友D:
re LZ:

所谓“流控”还是“压控”,这取决于模型的选择。这就象是电路分析里的一般电源的等效模型,可以是理想电压源串内阻,或理想电流源并内阻。

虽然模型在“理论”上可以有多种选择,但实际需要结合具体的侧重点,如你是采用电压模还是采用电流模来描述电路信号。

在BJT所构成的放大器中,从基极看明显其信号源更适合采用电流源等效(Rb>>rbe),或理解为电流模输入。在此意义下,BJT是个“流控”器件,而实际上依此分析也带来了许多方便。

网友D:
此外补充一句

除非你是研究《半导体物理》的,否则别随意使用“本质”一词。

在《模拟电路》里,所以“本质”就是器件模型,也仅是此。

感谢HWM老师的指导。

网友C:
6楼说的是,看的角度不同,结论也就不同,最要命的:电压和电流之间相互作用,导致两者纠缠不清。你4楼说的是跨导线性,与电流控制电流源的线性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角度。
根据大学知识:ic=beta•ib是核心,对Vbe是漠然的态度:只说它大约是0•7V。直到你学习电流磨电路了,这个观点才回改变,才会认识到Ic与Vbe的关系其实才是BJT的核心所在。
大概知道就够了,不搞理论用不着。

pjy
BJT的输入输出特性结合起来理解。
谢谢kun哥。

网友A:
所谓“BJT是电流型控制器件与“BJT放大电路”无关。
它是对“管模型”机制描述的提炼结果。一旦提到Vbe,那就进入电路层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BJT是电流型控制器件”与“BJT放大电路”无关。
它是对“管模型”机制描述的提炼结果。一旦提到 ...

谢谢你的解释。
只是刚开始觉得既然是“控”,肯定是外部加个控制量。看来模型很重要。

pjy
BJT自身的结构和半导体的特性才是理解的根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释。
只是刚开始觉得既然是“控”,肯定是外部加个控制量。看来模型很重要。 ...

虽然准确说明一个道理不是太易,也还不用客气,牢记2楼所言吧

网友E:
这个是PN结的数学模型,你确定是IC不是ID?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不是I?

3L、17L:俺经常看见有人在顶楼式中IS前加个beta。

pjy
哦~~明白,加个BETA是在放大区的范围,猜谜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不是I?

Is不是be结的饱和电流么?

pjy
这公式被改造的......,条件都不附上。
你没看懂他那句话的意思,重看3L和18L。

网友F:
。有电压才可能有电流,如果说发射集的电压没有正偏到能克制内电场,那么发射集的那边多子就不可能越过内电场的阻力到基区。但是当发射集电压过了那个限制之后,主要就是电流在起作用,因为这个时候多子是不受内电场的控制的。多子越过发射结,然后被基区很少量的少子给中和,另一部分在集电结电压的作用下流向集电极,基区少量的少子被中和后有发射结电压补充上去,于是大概上看是那个很小的电流Ib控制的,其实是Vbe.

网友G:
肯定是电流控制的嘛

很多书上把它描述成一个流控电流源,根据公式Ic=betaIb,但是它不符合器件工作的物理原理。刚才在Richard的书上找到这句话,我比较赞同这个观点。

网友H:
新人理解一下,没电流哪来的电压,就象水流一样,堵起坝来一定是有水压的,只是坝不让水流了

网友I:
电流,电压都可以控制IC电流的,主要看怎么用,如果用线性的,使用电流控制电流,使用指数关系使用电压控制。在用途方面电流控制用的比较多,所以大家都说是电流控制的。

网友J:
压控还是流控,别看外围电路,看外围就晕了。

也不是看二极管那个PN结压差变化的,对三极管来说,发射结的压降如果压根儿不存在,照样是流控,线性会更好!

网友K:
小信号模型的分析只是便于我们理解而已   如果需要真正吃透三极管的分析  那需要学一学半导体物理学   从源头上来理解

网友E:
器件的特性是娘胎里带来的,是和材料工艺紧密关联的,其构成的各种各样的电路只不过满足其处于某种工作的条件。

网友L:
虽然很明显你的用意,但仍然要告诉你,所谓的电流控制器件,也同时是电压控制器件,因为Ib和Vbe本来就是一个说明三极管特性的关系,其特性曲线,就是IV特性曲线,当Vce为固定的时候,当Ib固定的时候,就是著名的三极管IV特性了,就是那个基本横流的特性曲线。因为在小范围内,例如Ic为1mA左右时,体现了比较明显的Ic/Ib等于beta基本很定的特性,于是人们就经常说是Ib控制Ic的电流控制电路了。但在小信号电路里,人们经常使用的是Vbe,gm*Vbe就是IC,这就是典型的电压控制电流源了。

网友M:
个人理解:属于电流控制无疑。因为它的基本输入输出方程是Ic=B*Ib,无论那个模型是什么;而电压控制型器件的输入输出关系则不是如此。电子管是典型的电压控制器件,不能因为它在栅极电压为正值的时候产生栅极电流(因而可以等效成电阻)就说它是电流控制型器件。这与电路模型没有任何关系。楼主所提的问题只是晶体管的输入端是如何将输入电压变成电流的而已。

网友N:
哈!二十楼是哥白尼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