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高精度光照度传感器

楼主(2013-03-18):
光照度传感器,市场上常见的是10%、20%的误差,有没有精度更高的型号推荐啊?

淘宝上有光照度计,里面的精度据说是3%的误差型号不知道,哪位了解请告知,非常感激啊。

网友A:
偶不了解这玩意,楼主可以买一个光照计拆开来看看呗……;P

网友B:
太阳板~~~~挺不错的~~ 还很灵敏

   ~~~ 常常见到的是光敏电阻~~~~

网友C:
楼主要的是IC吧,几元钱一个的芯片

网友D:
普通光照度传感器的误差大有两个因素,1是元器件的离散误差。2是成品的校对误差。其实光照度传感器有个更重要的指标是长期稳定性。
3%的除了器件本身因素还与校对有关。曾用过日本滨松的,质量不错建议去管网看看,北京黄庄有个中国办事处
要是选成品表可以考虑台湾泰仕的TES1339照度计,一直在用质量不错。

楼主:
楼上,拆过外壳看过传感器的型号吗?

网友E(2013-11-14):
貌似有一款叫啥子BH1750FVI的,貌似不用标定,输出值几位lux值,LZ可以先看看资料,百度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有一款叫啥子BH1750FVI的,貌似不用标定,输出值几位lux值,LZ可以先看看资料,百度好多。 ...

BH1750FVI  正负 20%误差  不敢用

网友F:
俺也不熟悉,光敏电阻不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BH1750FVI  正负 20%误差  不敢用

干脆自己设计个电路得了,光敏电阻+放大电路+AD转换+主控芯片。然后根据测量值自己标定呗,这个准确度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