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0CSA遇到的问题,求大神帮忙解决

楼主(2013-03-18):
使用MAX660CSA给运放供电,运放输出信号通过单片机AD采集后打印出来,但是偶尔会出现数据为0的情况。MAX660CSA的资料上标定其工作范围是0~70度,但是电路工作环境是自来水井中,不知是不是因为温度的问题!

网友A:
自来水井能0°以下吗,那水就冻冰了
可能还是AD的问题,另外信号一直大于0V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但是信号一直都是大于0V的,且出现0值只是偶尔情况下,一般情况的值都还是正常的。

网友B:
看看的基准电压有问题没有

楼主:
基准电压没问题,我使稳压芯片稳的3.3V作为基准电压,AD也没问题,我测试过了。

网友A:
用这个电路程序去测一个固定电压值(确定电压不会变0),看看是不是程序或者电路有问题。

楼主:
恩,我测固定电压值了,都是正确的。程序就是430的AD程序,采集电路是由运放实现的,第一级是取信号的电路,二三级是放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好像解决了,是我软件的存储时没有擦出flash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