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时间戳和采集数据串口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3-03-18):
用STM32采集数据用串口定时输出,在串口输出个尾巴后加个时间戳,现在的问题是设定了个初始时间,比如10秒输出一条数据,串口输出的时间戳就跑了10秒,下一次串口发出数据,时间戳又变成之前设定的初始时间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看是软件的 bug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是软件的 bug 吧

是我采集数据时把RTC一直初始化了, 现在可以了,但有个问题我是通过定时器中断来发送串口数据,这样可以配置多长时间串口发一条数据出来,在串口发送数据的尾巴上加了时间戳后,比如定时器是定10秒钟串口发一条数据,但实际现在是20秒左右发一条了,没法用定时器中断来配置时间了,定时器中断是最高优先级,RTC中断最低,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一个定时中断的计数器全局变量, 你看可以吗

网友B: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debug一下   慢慢排查吧 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我采集数据时把RTC一直初始化了, 现在可以了,但有个问题我是通过定时器中断来发送串口数据,这样可以 ...

可以将配置时间用Systick,RTC专门定时给串口输出, 主要有串口输出,就提取时间戳加入要发送的数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