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调查,电子产品的测试都包括哪些?

楼主(2013-03-18):
(无正文)

网友A:
跌落
老化

网友B(点评):
跌落我这儿估计用不着

网友A:
还有最主要的功能测试(软硬件)

网友C:
不同的电子产品需要测试的项目也不大一样,对于俺们这里而言各式各样的认证才是最头大的事情……

网友D:
振动、冲击、 盐雾、湿热、浪涌、雷击等

网友E:
工业的还是民用的,工业的一般包括静电,脉冲群,雷击浪涌,接地故障,高低温,湿热,阻燃,老化,耐压,阻尼震荡波,无线电干扰抑制,辐射骚扰,传导骚扰,功耗,震动实验,盐雾试验,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等。民用和手持类得就不需要做这么多了,主要做ESD和防热插拔保护以及功耗,个人想法。

网友B(点评):
盐雾是怎么做的?什么仪器可以做到盐雾的效果。

网友F:
测试好多,具体要根据需要进行测试,不需要的项目就不用测试

网友G:
雷击浪涌,不同的行业应该有不同的检测项次吧

网友H:
振动、冲击、 盐雾、湿热、浪涌、雷击、安全间距测试、常规功能测试

网友I:
这个测试非常多啊。 要是真的都写出来。那有上百种。 每一种产品测试也都有好几种。

楼主:
我要都做一遍,不然心里不放心。

网友J:
5.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看你产品需要什么

网友K:
1,常规的安全项目测试:
输入测试    潮态测试    接触电流测试     限电流电路测试  限功率测试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温度测试   电源线拉力测试   跌落测试
2,常规的EMC测试项目:
Conduction(传导)          DISTURBANCE POWER(功率辐射)
Radiation(up to 18GHz)(空间辐射)          SPURIOUS EMISSION (杂散)
Harmonics& Flicker (谐波&闪烁)           MAGNETIC DISTURBANCE(X-Y-Z)(磁场骚扰)
Clicker(不连续干扰)          ESD(静电放电)
Surge(雷击)          EFT/B(电快速脉冲群)
C/S(传导抗干扰)           R/S(辐射抗干扰)
S1/S2A/S2B/S3/S4/S5/S6 (EN55020)          DIPS(电压跌落)
3,常规的无线射频测试
频率误差   辐射载波功率     传导载波功率    辐射杂散     功率频普密度
瞬态功率   邻道信号选择性   邻频功率    散信号抑制      传导杂散     相位误差
调制带宽   频率响应     电磁波吸收率(SAR测试)

网友D:
盐雾试验是在盐雾试验箱中进行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