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18):
1、当V1=5v,R3=1k时,VR1≠VR3

2、逐渐增大R3,VR3会逐渐趋近VR1

3、当V1=5.5v,R3=1k时,VR1=VR3

为什么?

网友A:
电源加大了,运放才工作在线性范围内。

楼主:
我估计这个运放模型5v供电有问题
当把R1和R2换成1M和4M的时候,R3越小,VR3越趋近VR1

网友B:
分压原理。请看LZ第一个图。R3,Q1,R4成为一个回路。此时VR3=(VCC-UCQ1/R3+R4)*R4+UCQ1,此时VR3肯定小于2v。按照道理说,前级使用了射随,驱动能力应当可以将其拉到2v,但LZ的R1,R2选择过大,导致驱动能力过小。
           答复仅为探讨,若有错误,概不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压原理。请看LZ第一个图。R3,Q1,R4成为一个回路。此时VR3=(VCC-UCQ1/R3+R4)*R4+UCQ1,此时VR3肯定小于 ...

R1,R2改成2K,3K结果一样。。

楼主:
这是个简单的恒流电路,改变R4, I4=1.892mA不变

楼主(2013-04-25):
改成双电源之后好像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