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过热的问题求助高手

楼主(2013-03-18):
我用的是BD237,手册写的Ic最大是2A,我这么接的话三极管过几秒就很烫了,但我得在R5上得到20V以上的电压,所以没有在24V和集电极间串电阻,想问问高手有什么办法改进么?是因为Ic过大么?我算下25除56是不到0.5A,ce间电压是3V左右(左边的下面的Vcc是地)

网友A:
发热的不是Ic, 而是Pc=Ic*Vce.  “发烫”过热,则是Pc与Pcm相比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的不是Ic, 而是Pc=Ic*Vce.  “发烫”过热,则是Pc与Pcm相比过大了

手册上写的在25度时总功耗是25W,但0.5和3乘才1.5W,过热的话功耗降低,如果是因为功耗的话,没有超吖1.5,超的话才会升温还是先升温呢?我好纠结

网友B:
对热一点概念都没有? 1.5W的热量, 不加散热器的话, 温升80度, 表面温度可以烧开一小滴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写的在25度时总功耗是25W,但0.5和3乘才1.5W,过热的话功耗降低,如果是因为功耗的话,没有超吖1.5 ...

那个25W是有条件的——安装无限大散热器
光屁股裸管大概也就1~1.5W,额定的

网友C:
楼主参考4楼,热归热,功率归功率,另外你如果是开关应用的话,应该尽量降低三极管CE之间的压降,否则就是在浪费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热一点概念都没有? 1.5W的热量, 不加散热器的话, 温升80度, 表面温度可以烧开一小滴水了 ...

噢谢谢版主,我刚开始确实什么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25W是有条件的——安装无限大散热器
光屁股裸管大概也就1~1.5W,额定的
...

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参考4楼,热归热,功率归功率,另外你如果是开关应用的话,应该尽量降低三极管CE之间的压降,否则就是 ...

能问下CE间电压怎么就低了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参考4楼,热归热,功率归功率,另外你如果是开关应用的话,应该尽量降低三极管CE之间的压降,否则就是 ...

我的56电阻的地方其实是56的线圈,所以这个电阻没办法变

网友D:
R5能直接加25V吗,可以的话换个PNP的管子工作在饱和状态下就不会发热了。

网友E:
你应该把限流电阻R5加在VCC1和集电极之间。另外基电极的限流电阻R2也太小了点,根本起不到限流的作用!

网友F:
上电后管子工作在放大状态,将光藕去掉,基极输入电阻减掉再看。

网友G:
当开关管,尽量让管子处于过饱合状态,也就是调Ib。这样管子的耗散功率就小,发热小。

网友H:
三极管在该电路中是放大?还是开关?…从电路上看;是开关!那就让它进入饱和导通!改偏置就能达到…另回十三楼;恰恰相反,应减少基极限流电阻、加速饱和导通!…

网友H:
堷笑!如果电路图没画出的话…光耦前端未加五伏时;三极管已进入饱和状态啦!加上五伏;退出饱和、进入放大状态…哈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堷笑!如果电路图没画出的话…光耦前端未加五伏时;三极管已进入饱和状态啦!加上五伏;退出饱和、进入放大 ...

十分感谢,我改好了现在

网友I:
楼主这个参数,目测不热才怪~

网友H:
多看书、多动手、登陆北美大陆就看你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