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图中的二极管和电容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3-03-18):
请教下,图中的二极管D1,D2和电容C2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大家给点建议哈!我实在是搞不明白

网友A:
发到模拟技术里面去会有高手解答的

网友B:
按下开关前,C2电压为0,电路不工作。
当按下开关时。下方继电器吸合,C2通过D2和R1开始充电,在刚开始充电的时候。Q1的B极电压接近24V,不导通,随着C2的充电,Q1的B极电压下拉,下拉0.7V后开始导通。上方继电器吸合。
当放开开关后,下方继电器释放,C2电压通过D1放电,Q1不工作,上方继电器释放。
这个电路应该是设计为必须保证下放继电器吸合一定时间后上方继电器吸合,防止上方继电器比下方继电器提前吸合的电路。延迟时间由C2和R1控制。

多谢!

楼主:
谢谢! 受教了 。
可能R5的位置我也没画对。应该跟C2+D1并联
我还想问下 ,没有D1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relay是什么意思?

网友D:
称为时间常数;有二极管是减小和稳定RC系数;也可理解为温度补偿…

楼主:
relay 是继电器

楼主:
在这里,二极管跟温度补偿没什么关系吧?还是不清楚D1的作用

楼主:
顺便问下 怎么结贴啊 这个太麻烦了 用的不方便

网友B:
D1的作用就是在给电容放电时快速放电,不经过电阻限流延时。而D2的作用与D1相似,即要求充电时由电阻限流。。

网友E:
摸摸兄弟说的很对

网友F:
没有D1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没有D1会有什么问题

没有D1的话,C2在开关断开后不能迅速放电,而须经过R2、R3和Q1放电,速度慢,会使上放继电器释放延时。
这个关键看电路需求。
从电路来看,下方继电器是需要在开关闭合时立刻吸合,而上方继电器必须在下方继电器吸合后再吸合。
这种一般与需要充电电路有关,保证某一工作电路电压正常后上方继电器才吸合,而下方继电器则是给这一电路提供电力的。
至于释放也一样,是否保证某一工作点的电压或电流降到安全点再断开另一电路,也可以由这样的延时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