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DC/DC升压芯片

楼主(2013-03-18):
求一款DC/DC升压芯片,输入电压7—9V,输出电压12V,电流2A,请各位指教啊!

网友A:
虽然贵点,但真的很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贵点,但真的很不错

这是什么界面?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C:
上淘宝搜LM2577,十几块搞定

网友D:
不是很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贵点,但真的很不错

看到这个眼前一亮,版主就是不一样,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淘宝搜LM2577,十几块搞定

确实,自己做的话电路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淘宝搜LM2577,十几块搞定

只是我看到技术资料上的电路:

我想知道:输入为7V是,电感和电容的参数还用改吗?
问题有点简单,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DC/DC,谢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 TPS40210

看过了,刚刚接触DC/DC,外围电路有点复杂,以后再研究,看了LM2577,觉得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懂的

就是直流升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 TPS40210

版主: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XL6009,下面是我在淘宝搜的XL6009的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2.gLdxdx&id=16681762196
我想知道它的外围电路,不知版主有没有用过?谢谢。

网友E:
LM2577 是不错, 不过 要求输出 2A, 可能有点紧张.
XL6009 没有用过, 从介绍看, 应该能够达到要求.
有条件的话, 可以试试看

网友F:
LM217 T  输出电流1.5A

楼主(2013-04-22):
最后试了XL6012,真的不错。
对于LM2576—ADJ,个人认为比XL6012差一点,它对外围器件有较大要求,我自己设计的电路在电流大一些的时候,芯片还是有些发热,不过发热量还是比较小,稍微比手的温度高一点点。
XL6012就一点热的感觉都没有,真的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虽然贵点,但真的很不错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虽然贵点,但真的很不错

请教版主、
您这是个什么软件么?怎么还能算BOM成本啊?

网友I:
LM2577需要这个联系我 Q960375276价格优势

网友J:
不看广告、看疗效!…嘿嘿!广告台词!

网友K:
不建议去X宝 翻新货太多

网友L(2013-09-24):
引用 网友A:
虽然贵点,但真的很不错

真的很高端大气上档次   能否介绍一下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A:
TI 网站 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