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大概讲讲pic单片机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3-03-18):
自以为对pic单片机还算入门了,当别人问到此问题时候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从加电到程序运行完成,具体过程是怎么样的呢,还请大神们指点一下,或者有哪些比较基础的资料给小弟分享下,谢谢了

网友A:
支持一下,用过没有深入研究过,看看数据手册上有没有,猜测应该是读取配置,设置默认时钟,执行内部下载代码程序,然后跑到应用程序区执行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用过没有深入研究过,看看数据手册上有没有,猜测应该是读取配置,设置默认时钟,执行内部下载代 ...

手册就是没有,平时都是看看手册,知道怎么操作,但是内部具体的过程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具体芯片内部如何工作,你可以不要关心,如果你一定要关心的话,你可以看看一些老的89C51教材,里面有讲解MCU的从译码、取指、PC指针等过程,PIC在大的方面也是类似而已,有一些老的PIC书籍中间也讲到了类似内容,具体书名我也记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芯片内部如何工作,你可以不要关心,如果你一定要关心的话,你可以看看一些老的89C51教材,里面有讲解M ...

好的好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