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转向灯闪光器电路分析

楼主(2013-03-18):
通断时间如何计算,,,

楼主:
大家不理解我的问题??

网友A:
首先说明一下我分析的各个元件功能:C2滤波,R1、R2建立三极管Q2的静态工作点,决定闪光频率的是R3和C1的充放电过程。

T=1/f=2π*R3*C1=6.28*15k*22uF=2.0724秒

楼主:
OUT是接在一起的,,工作原理怎样,,12V通上电瞬间,Q2怎么动作,,

网友A:
OUT接在一起我知道的哈,12V上电时Q2导通。工作原理根据我上面说的各个器件的功能可以分析出来了哈

网友B:
没细看,估计是个双三极管多谐振荡器,套公式即可

网友C:
Q1  D669是NPN管,基极电流是怎么得到的?这个我都看不出来

楼主:
这个电路是自激励多谐振荡器电路,具体工作原理有待高手指教,,,

网友D:
三极管NPN/PNP有没有搞错?
看第一眼,感觉错了。

网友E:
是啊
Q2的发射极电流方向指向西南方
Q1的基极电流方向指向东方
明显两个方向矛盾呀

网友F:
电路图肯定画错了。
按照实物重新画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明一下我分析的各个元件功能:C2滤波,R1、R2建立三极管Q2的静态工作点,决定闪光频率的是R3和C1的充 ...

C2滤波,看不懂,求解释?

楼主:
不知有谁方便能用Proteus仿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