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不能连LF2406吗?

楼主(2013-03-18):
最近一直在尝试用CCS3.3配置连接LF2406A,用的是闻亭的仿真器,setup配置如下:
但是在保存打开CCS后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换用合众达的仿真器仍然出现上述错误提示,打电话咨询闻亭客服,客服技术支持人员说是CCS3.3版本太高了,不支持2406,要装CCS2.1版本的才行,LZ原以为CCS的版本都是向下兼容的,还请用过2406的大虾们对错误提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ccs3.3支持的!
不过这个芯片老外不生产了!!!

网友A:
你的仿真器驱动可能没装好?
我有自己的jtag测试工具,自己用的!
我的博客: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A:
另外检查你的jtag信号线或者步线是否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3.3支持的!
不过这个芯片老外不生产了!!!

那CCS3.3如上配置成连接2406时产生的这个错误提示是什么意思?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A:
前提是电源和晶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仿真器驱动可能没装好?
我有自己的jtag测试工具,自己用的!
我的博客:http://yang96381.blog.163.co ...

我还没连仿真器呢,以述步骤都是在电脑上配置时出现的,仿真器连28033都可以正常工作,说明驱动已经正确安装了吧?

网友A:
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A:
照片,用合众达的并口(需要驱动)!

网友A:
确认你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用合众达的并口(需要驱动)!

我这里只有一个SEED-XDS510PLUS仿真器,能装并口驱动吗?

网友B:
如果你不连仿真器的话,请在设置里选择F2406  XDS510 Emulator这个,应该可以。我用2407的就是这么配置的就没有问题。你试试吧。

楼主:
最后用闻亭的仿真器搞定了,我是这样操作的:
1:仿真器连接目标板;
2:仿真器连接电脑;
3:在CCS3.3 SETUP里选择F2406  XDS510 Emulator,选择默认配置;
4:目标板上电;
5:SETUP窗口保存并退出;
    如果在目标板上电之前就执行第5步操作的话,就会出现我开始遇到的错误提示;如果目标板是ok的,则不会出现错误提示,而且在SETUP窗口保存并退出后直接就与目标板成功连接了。
    在这个问题纠结了好几天,总算是连上了,小结一下,希望能对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