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噪声源的问题

楼主(2013-03-18):
本人最近在研究电路噪声系数的标定问题,在电路的输入端,需要一个定向耦合器,将噪声源的信号耦合进入主通道,定向耦合器的耦合度20dB,噪声源的超噪比是30dB,电路的增益50dB,请问:当仅有噪声源输入时,电路输出的信号功率大小是多少?还有噪声源能否用定向耦合器输入主通道?超噪比与耦合度有什么关系呢?谢谢了!急急急急!

网友A: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key=%D4%EB%C9%F9%CF%B5%CA%FD%B5%C4%B1%EA%B6%A8&from=index&format=

教你一招爱问网免积分下载的方法:
1. 点"立即下载"
2. 勾选"RS485源程.rar"
3. 点"保存到微盘"
4. 点"去微盘看看"
5. 点"RS485源程.rar"栏右侧的"私密,点选"公开"
6. 点第一栏右侧的"创建链接"
7. 点"创建分享链接"
8. 点"复制"
9. 用复制的地址去开一个网页下载

可能先要在爱问注册个帐号,才能拥有自已的微盘.这样就受用不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