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向计算机传递数据时会不会被TIM的中断打断

楼主(2013-03-18):
以前问题没讲清楚,我用STM32的USB向计算机传递数据,这期间TIM计数到了会发生N次中断,USB的USB_LP_CAN1_RX0_IRQn中断的优先级是最高的,TIM的优先级较低,但是当TIM的某一次的中断会使USB向计算机传输的数据出错,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Depend on your priotiry of USB and TIM setting .

网友B:
会打断的  主要看你设置的优先级   这个需要考虑的

楼主: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别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响应优先级别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抢占优先级别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响应优先级别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我只设置了两个中断,但是USB连接中断,是最高的,

楼主:
问题没讲清楚,我用STM32的USB向计算机传递数据,这期间TIM计数到了会发生N次中断,USB的USB_LP_CAN1_RX0_IRQn中断的优先级是最高的,TIM的优先级较低,但是当TIM的某一次的中断会使USB向计算机传输的数据出错,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C:
“当TIM的某一次的中断会使USB向计算机传输的数据出错”,这种问题需要你检查自己的TIM中断处理程序,与USB中断无关。

楼主:
两者应该没有关系的,只是TIM中断需要的时间有点长大概20~30us,这样会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