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大家看看我的电路图 MC34063A

楼主(2013-03-18):
这个电路的目标是输入9V电源输出12V,500MA,现在虽然电压达到了标准,但是电流却只有11MA,非常郁闷,严格按照芯片给的外围元件计算公式做的参数,为什么电流会这么小?

网友A:
图上看不出来带载能力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看不出来带载能力不够啊

在C6上方位置我放了一个电流探针 探针上的电压只有11毫安啊 这个明显不符合我的要求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C6上方位置我放了一个电流探针 探针上的电压只有11毫安啊 这个明显不符合我的要求额 ...

:L难道你在怀疑I=U/R?

网友B:
L1和D1是啥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和D1是啥参数?

L1是100uH的电感,D1理论上是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因为无法仿真,现在先用普通二极管代替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C6上方位置我放了一个电流探针 探针上的电压只有11毫安啊 这个明显不符合我的要求额 ...

我是想看他带负载能力啊,现在输出端的电流只有11ma啊 完全没用

网友C:
你也要有负载让他带哇: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要有负载让他带哇

您知道MC34063可以输出多大的电流吗?好像电路参数不管怎么改最多只能有10多MA的样子啊

网友A:
把你的R1改为24R先

网友D:
你负载R1变一下。。。:L

网友E:
12V电压加到10K电阻上。肯定是12mA电流呀。
你说的500mA,应该是最大输出能力。你想得到500mA的话,电阻改到24R就OK了。

网友F:
输出电压12V,负载10K;计算和测量结果接近,即12mA;没错啊;

网友G:
:L,,,低级错误了?

网友G:
赐你一个34063的在线计算工具吧

网友H:
概念的错误

网友I:
这个仿真软件仿真模拟都能信?!

网友J:
接上负载测一下,应该可以达到理想输出电流。。。

网友K:
晕,带载能力是500MA,是说他最大可以输出这么大电流
你带了一个12K的电阻,U/R=12V/10K=12mA  是正常的

网友L:
电路要改动一下;二脚是输出端,它应并联肖特基二极管、正端接GND。再串电感到OUT、需大电流应加接功率管…

网友M:
弱弱问一下,图是拿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N:
郁闷,大学毕业这玩意居然忘了呢,看得懂电路图的运行方式,却不能分析具体 电路功能了,真的落伍了。以后还是要多多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弱弱问一下,图是拿什么软件画的?

估计是Proteus,跑跑程序还行,硬件基本不能用

网友O:
8脚那个R17那么大, 明显推动管没驱动能力, 全靠内部的门电路通过推动管发射结去驱动开关管, 驱动太弱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Proteus,跑跑程序还行,硬件基本不能用

这个东西现在是不是很火啊,好像看到好多人用这个画图

网友P:
采样电阻过大,换小点的就ok,电路的带负载能力跟采样电阻的大小有关,另外仿真跟sch有关。

网友Q:
引用 网友E:
12V电压加到10K电阻上。肯定是12mA电流呀。
你说的500mA,应该是最大输出能力。你想得到500mA的话,电阻改 ...

不是1.2mA吗...

网友R:
呵呵,,1.2ma。。自己负载电阻搞这么大,你指望能有多高的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Q:
不是1.2mA吗...

是1.2mA。我搞错了。版主说12mA,我也没多思考。呵呵

网友S:
负载电阻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