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串口通讯可以用和校验码?

楼主(2013-03-18):
如题。最近想把51上一个成熟的串口通讯程序移植到stm32上。
但是发现stm32有奇偶校验选择端。和校验如何实现呢?
另外,为了提高通讯速度,节约中断时间。之前51串口采取的是汇编写的。 现在移到stm32,自问没有用stm32汇编的能力。看了一些串口通讯资料,用状态机判断的或用串口缓冲队列的都有。请问stm32适用哪个?
谢谢诸位先

网友A:
51和arm是不同的核,汇编的程序不能通用。STM32当然有自己的汇编语言。
奇偶校验是硬件实现的。和校验是把一帧的数据相加得到和,是通过软件实现的。
串口缓冲队列只是用来放数据的。如果有通信协议,一般用状态机来解析。

网友B:
和校验, 需要数据包和协议支持和控制了.
可以使用缓冲队列, 但数据一定是以包为单位传输了

网友C:
为什么不自己写校验呢,这样通用性和可移植性不就大大增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