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I主机数据接收问题

楼主(2013-03-18):
主机用单片机SPI硬件口,从机可以正常接收数据。有一些是主机发送的带命令指令,需要从机有数据返回。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主机不知道从机什么时候返回数据,主机一直在读MISO,读出来的都是0X00。如果不读,CLK和cs被硬件自动切断更读不到数据了。现在做了个死循环只要读出是0X00就继续读,可以读到需要的数据,问题是万一从机实际数据就是0x00,那系统不是死掉了吗?

网友A:
自己写的协议怎么会不知道什么时候读到数据呢?出现这种问题,只能是协议没写好。

楼主:
从机是一颗芯片,没有具体协议,只有一些指令。不过你的回答是准确的。谢谢!

楼主:
结贴该怎么结?

网友A:
发帖24小时以后来本帖点击我要结贴,分配分数就可以结贴了,不清楚的请到21ic发展大家谈版面看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