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复合微小信号处理

楼主(2013-03-18):
现在有一个信号,里面有直流电流1uA,60Hz交流信号1nA,120Hz交流信号1pA。这三种信号我都需要,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将它们分离,分开处理啊?交流信号可以通过锁定放大技术处理,但是它们怎么分开啊~~~

网友A:
可能有办法, 但你是如何知道这几个信号的值的, 交直流信号相差百万倍, 而两个幅值相差60db的交流信号频率只差一倍频。
套别人的方案没问题, 别人又有多少好处?
如果你有什么方案可以基本解决问题, 这样别人才可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办法, 但你是如何知道这几个信号的值的, 交直流信号相差百万倍, 而两个幅值相差60db的交流信号频率只 ...

那些是光信号,经过光电二极管转变过来的,通过理论计算得出来的。我的设想是通过经过1M的I/V变换,然后信号分成两路,一路信号中的交流当成干扰滤波,变成只有直流信号,在通过反向电路加到另外一路信号中去,抵消那一路中的直流,成为一个交流信号,在进行后续处理。

网友B:
如果分三路信号测量,先放大
取出直流信号,用低通滤波器,滤掉60Hz,120Hz
电容隔直后,用高阶低通滤波器滤出60Hz,高阶高通滤波器滤出120Hz
但频率如此接近,不干保证方法可行。
否则考虑用高Q值的带通滤波器,滤出60,12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分三路信号测量,先放大
取出直流信号,用低通滤波器,滤掉60Hz,120Hz
电容隔直后,用高阶低通滤波器 ...

直流信号相对于交流信号很大了,那它们整个幅值都在正方向,压根就不发生方向的改变,用滤波的方法可以去除交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流信号相对于交流信号很大了,那它们整个幅值都在正方向,压根就不发生方向的改变,用滤波的方法可以去 ...

为什么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可以?

难道交流信号不是得正负方向正负交替的吗?么有正负交替,那就是直流信号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难道交流信号不是得正负方向正负交替的吗?么有正负交替,那就是直流信号了~~~ ...

这样认为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做一个1Hz的低通滤波器,直接滤掉50,100Hz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先进行放大,把120Hz以上的信号先滤掉,然后再AD转换,再用DSP进行数字信号处理还原三种信号(FFT转换)。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这么小的信号,取样、放大、信号分离,各方面都相当麻烦。
比如:取样如果用电阻,就需要考虑电阻的热电流是什么级别,是否会淹没或影响120Hz的皮安信号,120Hz信号要求的动态范围是多少?
      后续的放大回路有源噪声又是多少;
      信号如何分离,前级分离的话,分离元件的寄生参数对信号有多大影响,后级分离,也需要考虑放大电路是否有足够的动态范围,比如你的假设信号动态范围就肯定超过120dB!
既然你说是光电信号,想办法增强信号的有效成分可能更实际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信号,取样、放大、信号分离,各方面都相当麻烦。
比如:取样如果用电阻,就需要考虑电阻的热电流 ...

如果不要那个直流1uA,只取交流60Hz和120Hz的信号,是不是好做点?使用后级放大的话是不是好做点?

网友D:
锁相检测不知道可行,没有做过,看过相关文献

网友E:
你的60Hz和120Hz和工频干扰以及谐波靠得太近。首先做好陷波和屏蔽才是关键。

网友F:
有一定难度

网友G:
这不是跟另一个帖子一样的问题么。
我觉得可以这么做,交直流分离放大,然后数字信号处理。这个交流频率这么慢,用不着高级处理器(一个单片机可能就行了),而且系统性能好,设计容易,结构简单。

网友H:
私人别找我,单位肯出多少钱?

彭建学 上海

点错人了,上面的 ,sorry
专业的来了。这件事即便知道大概原理,还是很难物理实现。所以需要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