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lab烧写器与SH88F4051详细的下载板制作图,

楼主(2013-03-18):
我的s-lab总是连接超时

网友A:
slab上的TX接芯片的RX
       RX接芯片的TX
还有就是点自动操作后再接板子

网友B:
可以 按了自动后,对CPU复位,或者 上电复位。注意 不能抖动,ISP过程不能中断。请查看我的中颖ISP注意 事项。

楼主:
能给个88F4051的用户目标板线路连接图吗?我的s-lab程序下载不下去